三星R429掉电重启

楼主(2013-05-02):
昨天接了一台三星r429 故障为掉电重启,上电1.20~1.30左右显示 刚过完三星logo马上掉电到0.60左右无显示 过几秒电流又立刻上到1.20~1.30左右显示 再过完三星logo又掉到0.60左右不断重复,但进bios多久也不掉电 换过内存,cpu,加焊cpu供电芯片,加焊南桥(hm55)还是不行,于是刷个bios,刷完之后故障变为过logo后不掉电了,但进系统会出现卡死,或者会黑屏,光屏等故障。。。。维修到这里已经无头绪了,请问各位兄弟,这故障像什么问题啊???????????

网友:
同样的问题,正在进行时

网友:
不过CPU那里有三个330,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A:
你仔细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这个可能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这个可能哪里接触不良!

没有啊,现在准备退了

网友B:
这种机器硬盘下面有没有很黏的贴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硬盘下面有没有很黏的贴纸?

是有的,但不是通病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