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SG 显卡温度高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13-05-02):
开机50多度  一会就60多   看电影一会就关机了   风扇正常   热量就是高      显卡缺陷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能稍微好点别老关机就行

网友:
换掉显卡或把风扇改常转吧

网友:
这种机就那样,没什么好办法,风扇常转,多加点铜片

网友:
加个铜片再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哦   从开机就一直转    摸散热片  都烫手   真操蛋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