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关机后白屏 ,求高手解!

楼主(2013-05-02):
各种小原因 基本都排查过了 。还是不行,求大神们指教 。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那就仔细检查亮度调节线路吧

网友A:
这个问题吗,就是驱动板到高压板上的开机电压,在关机时没有变化哦,好解决的哈

网友B:
三极管坏掉了。ON/OFF那一路在高压部分上的三极管。那个换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吗,就是驱动板到高压板上的开机电压,在关机时没有变化哦,好解决的哈

怎么解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坏掉了。ON/OFF那一路在高压部分上的三极管。那个换掉就行了。

  我换掉了。 还是不行 ...

网友C:
屏坏了吧要不就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吧要不就是驱动板

大哥 。你比我还白 ,开机正常。只是关机白屏,关机开机灯管一直亮..

网友:
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
问题

网友D:
你先把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断开    看看还会不会关机白屏   如果还是白屏的话那就应该是高压板有故障  不白屏的话那就查这两个信号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两个三极管转换过来的)

网友:
查背光灯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断开    看看还会不会关机白屏   如果还是白屏的话那就应该是 ...

  好的,我正在排查。

网友:
感谢大家 、故障已经排除,高压板上的三极管坏掉 ,第一次换的竟然是坏的三极管。有换了个,故障排除。

网友E:
三极管坏掉了。ON/OFF那一路在高压部分上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连接高压板开关控制信号的一个三极管坏了吧  呵呵

是啊 ,刚开始换了个不行后来才知道换了个坏了 。晕死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坏掉了。ON/OFF那一路在高压部分上的三极管!!

嗯 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
呵呵,正好学习一下,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我也是 小白,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也会 呢,谢谢楼主,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