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电视问题 高手赐教啊

楼主(2013-05-02):
接到32寸电视 屏幕花屏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先顶下 可千万别沉了

网友:
电视当显示器用?还是准备用电脑放片,电视看,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好像颜色也不对哦,如果颜色也不对,就有可能是屏坏了,驱动半也有可能的

网友:
屏线重新接下看看

网友:
先调一下对比度 和色彩.亮度   看看先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试试检测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吧,猜的。顶一下楼主,坐等高手。

网友:
貌似只是颜色不对

网友:
逻辑板的事吧 。。这种屏不是lg的应该还有救

网友:
楼上正解。逻辑板的问题。应先排除逻辑板的问题。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拍摄图片来看该是属于RGB缺色,常见问题一般是屏解码,屏线,驱动器,接口,VGA线较多

网友:
数据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什么品牌的,先看屏参,进总线调一下屏的参数,你说的信息量太少,也有可能是逻辑板坏了,看看逻辑板有没有一个AS15的IC如果有,换了就OK。。

网友:
逻辑板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问题。屏升压电路问题 看23V有没?

网友:
我朋友那里有太三十二的 明天去把逻辑板拆下来测试下 好了给你们回复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我前段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先更换逻辑板看看的。不行!然后我就更换驱动板!OK了!

网友(点评):
可以修复的故障,换板子代价高

网友:
是用万能的驱动板更换的!

网友:
屏IC 和屏资料都有可能

网友:
三星的屏 估计不太好弄

网友:
这种故障称为鬼影,花屏,此故障部位为逻辑板,或者驱动板,首先用点屏工具点屏,如出现在逻辑板请检查DC-DC电路,如果在驱动主板就检查内存供电,和内存至主芯片直接的连线。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 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有用,要进菜单调那个好像叫什么色温的那个,有很多选项 比如暖色货用户自定义还有其它 你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是不是你刷驱动刷坏了

网友:
传说中的鬼影,逻辑板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两种,1可能是软件问题 2,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屏主ic有问题

网友:
压屏 换板 测VGH V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