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店超级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6.0(Win8PE超级兼容多功能版)

楼主(2013-05-02):
软件版本:电脑店超级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6.0Win8PE超级兼容多功能版)
电脑店超级U启动盘制作工具V6.0Win8PE超级兼容多功能版)更新说明:
主程序更新及调整:
1、一些细节的微调和优化
2、调整ISO制作启动U盘默认为高端隐藏
3、增加是否有刻录机的判断,避免点击刻录如果电脑上无刻录机时摸不着头脑
4、增加转换NTFS前自动拔插U盘,定可能避免转换失败
5、修正PE智能安装器的dsptw些命令和UltraISO的隐藏写入磁盘映像冲突问题
6、增加ISO模式制作启动U盘自动拔插U盘功能
7、增加ISO模式制作启动U盘询问是否用模拟器测试启动U盘功能
8、增加ISO模式制作启动U盘创建GHO目录和我的工具目录功能
10、增加ISO模式制作启动U盘自动选择隐藏启动分区功能,系统ISO会自动选择为
数据包部分更新及调整
电脑店U盘装系统综合教程
新手必看:系统文件一般有二种格式:ISO格式和GHO格式。ISO格式又分为原版系统和GHOST封装系统二种。只要用解压软件WinRAR解压后有大于600MWIN7一般2G)以上的GHO文件的,是GHOST封装系统,PE里的电脑店智能装机PE版软件可以直接支持还原安装。如果解压后没有大于600M以上的GHO文件的是原版ISO格式系统,要用安装原版XPWIN7的方法安装,详细步骤请看相关教程。下文的教程主要针对GHOST封装版的系统,即gho系统或者iso内含系统gho的情况。
=======================================================
主要步骤:
第一步:制作前的软件、硬件准备
第二步:用电脑店U盘装系统软件制作启动U
第三步:下载您需要的gho系统文件并复制到U盘中
第四步: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顺序
第五步:U盘启动快速安装系
========================================================
详细步骤:
第一步:制作前的软件、硬件准备
1U盘一个(建议使用1G以上U盘)
2、下载电脑店U盘装系统软件:电脑店U盘装系统工具下载主页
3、下载您需要安装的ghost系统
第二步:用电脑店U盘装系统软件作启动盘
运行程序之前请尽量关闭杀毒软件和安全类软件(本软件涉及对可移动磁盘的读写操作,部分杀软的误报会导致程序出错!)下载完成之后Windows XP系统下直接双击运行即可,Windows VistaWindows7/8系统请右键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1、插入U盘之后点击

按钮,程序会提示是否继续,确认所选U盘无重要数据后开始制作:

制作过程中不要进行其它操作以免造成制作失败,制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停顿,请耐心等待几秒钟,当提示制作完成时安全删除您的U盘并重新插拔U盘即可完成启动U盘的制作。

第三步:下载您需要的gho系统文件并复制到U盘中
将您自己下载的GHO文件或GHOSTISO系统文件复制到U“GHO”的文件夹中,如果您只是重装系统盘不需要格式化电脑上的其它分区,也可以把GHO或者ISO放在硬盘系统盘之外的分区中。
第四步: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顺序
电脑启动时按“del”“F8”键进入BIOS设置具体设置请参阅 电脑店U盘装系统设置U盘启动教程

第五步:U盘启动快速安装系统
(第一种方法)进PE用智能装机工具安装

(第二种方法)不进PE安装。
UGHO文件夹中希望默认安装的GHO系统文件重命名为“dnd.gho”
插入U盘启动后点击不进PE安装系统GHO到硬盘第一分区即可进入安装系统状态了:

以上教程之外的第三种方法是原版系统的安装,我们的电脑店启动U盘全面支持WindowsXPWindows7/8原版系统的安装,详细的安装方法请参看官方关于原版系统安装的图文和视频教程。
软件官方网址:  u.diannaodian.com
软件官方联系邮箱: diannaodian@foxmail.com

网友(2014-12-05):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2015-09-20):
好的工具,谢谢楼主。

网友:
刚才去官网下载试试,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