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集显U口不能用,喇叭破声

楼主(2013-05-02):
接手一台G430集显的,U口不能用,测量电压5V正常,对地阻值509正常。更换南桥故障依旧。还有喇叭破声,外接耳机更换喇叭,声卡、功放都换过故障依旧,还有BIOS也刷过的。外高手指点下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关联的地方。找不到头绪了。 联想 G430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是桥跟BOIS,你可能桥没换好,或者BOIS没有弄好,建议多做几次试试!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本子,U口有2.0和3.0的。。。。。。3.0不驱动就不好使!开头以为口坏。拆开5V。。对地阻值都对。。。。。。。就是3.0口没驱动的事!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有u口有电没有呀

网友:
这个是2.0的U口哦,开机按F2都没用跟系统驱动什么没关系的。桥是全新的,跟原来的故障一样,应该可以排除南桥的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下哦

网友:
5V供电正常么  还有数据值  量下

网友:
USB内接口有否接触不好,是没个U口多不行吗?看你
阻值有偏低,LA机器一般在阻值600左右正常

网友:
是每个接口都这样不可以用,供电数据都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