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进水烧排线和高压条,更换后灯管点不亮。

楼主(2013-05-02):
外接显示器正常。原来是高压条接口和排线的接口烧了,淘宝线和条回来换后,屏的灯管点不亮,外接高压能点亮灯管。以为是高压条的问题,叫卖家再发一条也是如此。2条高压条外接灯管也点不亮,外接的灯管肯定是好的。不知怎样搞了。
点不亮

网友:
主板供电烧了吧 有19V么

网友:
看下高压条的几个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问题再望主板上找问题

网友:
开机后可以进系统的,就是背光不亮,外接显示也正常。高压条的几个电压在哪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