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02):
      开机电流到0.68左右掉电!测各个电压均正常!唯CPU电压0.76V(I3)插不插内存电压均0.68左右掉电!不上U,开机电流0.21左右掉电,U感电压1.03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二次上电还会掉电吗,这机器是最好修的了,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锁定在内存供电那块

网友(点评):
凭啥锁定是内存的呀?

网友:
北桥供电以及内存供电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应该是没过内存吧,,可能没跑U呢,上CPU和不上CPU,v-core电压不一样,两种可能,一换U试试,而是看看VID电路有没问题,识别U不对

网友:
楼主的断句应该是这样吧呵呵(  开机电流到0.68左右掉电!测各个电压均正常!唯CPU电压0.76V(I3),插不插内存,电压(应该是电流)均0.68左右掉电!不上U,开机电流0.21左右掉电,U感电压1.03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呵呵

网友:
二次上电还会掉电吗,这机器是最好修的了,应该是断线了
是哪断线了呢

网友(2016-11-22):
估计是缺电压 看看哪里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