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掉电

楼主(2013-05-02):
这几天比较清闲,下雨。这天来了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据客户反映这机器以前偶尔有一次掉电的现象,原来是XP后来改装win7之后掉电越来频繁。我打开机器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发现CPU温度和显卡温度一样直线上升,,到80度左右就掉电了。看散热也没问题,手上刚好有一块P6100的CPU,换上在测试,CPU的温度有所下降,但是显卡温度相对还是有点偏高,但是常理来看,不至于引起掉电才对。测试一会儿又掉电了,掉电后不只是直接切断电源,而是自己重新启动,重启却不会显示,看电流0.34A,用表测试只有显卡和待机3V和5V正常,其他各路电感上均无电压。重新拔掉可调电源后再开机又可以开机显示,但是相对第一次来说掉电会更频繁。维修过程:刷写过南桥BIOS和EC BIOS、更换过EC、更换过CPU。请各位高人们指点一下,我菜鸟,别拍砖!

补充内容 (2013-5-25 11:09):
此机器已经修复,更换HM55南桥。之后又出现软关机不了,刷BIOS后完全修复!

网友:
我上次一个b460短路修好过后      也是这问题      最后没有修好   放弃了  呵呵呵

网友:
你这个在不显示的时候电流0.34A看看是不是cpu电压没有出来     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造成         呵呵呵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那种铁盖的mos管容易坏    你看看    呵呵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没出来时电流也在0.65左右啊,你这是供电有了一路不正常,可能热不正常啊,照时序查吧呵呵,这款机器我上次修个一个,也是显卡加焊,加电容什么的都搞了,不行,最后换HM55好的,祝你好运了

网友:
EC换过新的了,今天HM55南桥到了,现在换掉看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掉电  掉电后 裸板测试  CPU电压没有出来  求帮助

网友:
我今天也J8的碰到了。

网友:
过温检测        温度过高保护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那一部分吧

网友(2013-06-21):
刷BIOS,U36U37,加焊南桥。都搞一下。

网友:
要吗  就是HM55的桥 不正常了  要吗 就是温控电路  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那种铁盖的mos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