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容易被忽视的故障点:DDR VTT问题维修两例

楼主(2013-05-02):
内存参考电压异常维修两例
第一块主板二修
版号:JE40-CP
这块主板同行的,同行自行在淘宝上买来换的,以前的主板不知什么故障烧了个洞报废,淘宝买回这块板后没用多久出现挑内存的情况,发回去修复后用两个小时机器彻底不亮,由于考虑运费问题,故来我处维修,经检查淘宝商家只是把内存1.5V芯片换了,其他地方均未动过,再次换芯片,出现故障依旧。既然说是挑内存再换一条试一下吧!测内存VTT电压发现只有0.5V左右,DDR_VREF一点也没有,确定故障点就在这里了。内存工作三大电压:内核供电主电源VDDQ,输入级供电的参考电压VTTREF,非数据线路终结电压VTT。翻开图纸
查芯片工作条件:vin,vddqsns,pm_slp_s3# 3.3v正常 pm_slp_s4#无信号电压。
S5-S0状态;S3# S4#应同时为高电平,顺藤摸瓜S4#信号过孔到反面继续追测此信号断线补之,机器亮之。
第二块主板两个故障点
版号:F83VF
这块主板送修时不开机,待机偏高(0.13)但是可以触发,拆机发现系统供电部分腐蚀,怪不得待机高。清理发现R9100 84.5k变质,不好找同阻值的电阻,一个75k+10k搞定,这里本人想象了一种电阻损坏后代换的方法不知可行,平时备一些不同阻值的贴片可调,使用时大小可调,像华硕的机器找个电阻点位图+图纸才能搞定。待机仍然偏高且芯片发烫,换之待机0.01正常,电流跑到1.20不亮机,示波器打波环节跳过,原来是两条内存,同时换掉一样,换一条也一样,使用一条且装在下面一个槽可以使用,上面个槽不能用,奇怪的事又来啦,清理内存槽无用,有了前车之鉴,这里就顺水推舟了,故障点很快浮出水面,VTTREF没有电压。

大家以后遇到挑内存的情况直接干内存参考电压!

给大家一个福利,下面是泰克TDS1012示波器面板中文翻译,绝对原创!

感觉学到东西的加分吧!

网友:
高手啊,原理精通,分析通透

网友:
楼主威武,修得不错

网友:
大师兄高手啊,VTT实际测量只有0.2到0.4之间,不同内存不同电压。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NX,这种故障很少见啊

网友:
技术好就是钱途无限羡慕啊

网友:
这种对着图纸修就跟玩似的,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容易被忽视。我很少查这个基准

网友:
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没试过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哪个波形不对啊 ,还是都没有

网友:
对楼主羡慕啊。

网友:
楼主维修蛮清晰的!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容易被忽视。 一般查供电 别的很少查,有帮助。  楼主厉害

网友:
平日维修中有时候太完全相信只要CPU复位后所有电压就都有了的错误想法,最后仔细一测才发现电压偏低或者缺少小的电压

网友:
你怎么都遇到参考电压的问题了 很少出现的  你思路还蛮清晰的 一想就想到的参考电压

网友:
我感觉有点奇怪,这个VTT电压如果没有无论那个内存槽都不可能亮机的,就算有时候有0.4V低了一半但也远远不够啊?

就是我也是感觉奇怪啊,还有换另外一根内存电压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