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2):
朋友说这显示器雷打了,不显示,电源灯常亮.看是HY,拆下看,元件好少啊,查供电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出的问题了,认真测量是驱动IC错了,上网查一下,都没有这显示器型号,找片万能驱动板装上,调整好设置,通电有显示.这样修复.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昨天碰一台杂牌的15寸LCD,开机闪一下就黑,外接电源适配器12V,刚开始以为是高压保护,拆了显示器查没有问题,细想一下,是不电源不稳定,拆下电源适配器,看到那电容全老化了,换完后开机试了几小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