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A7跑A1代码

楼主(2013-05-02):
偶而能正常启动.

网友:
A1  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这个板的北桥和座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A1 . 键盘识别标志复原;接着进行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测试

网友:
在认显卡吧

网友:
内存,一定是内存  A0到A7

网友:
拔掉内存是什么代码啊

网友:
内存不过  A1

网友:
量下内在供电

网友:
多听听前辈们的经验,有些是通病

网友:
内存这块的问题

网友:
最怕修跑代码的板子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

网友:
拆掉声卡看看,90%过。我手上正有几片档A1的板,拆声卡后OK,换了几个声卡芯片装上都是跑A1,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