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3-05-02):
手上有一批MAG 900P显示器,大部分是好的,有几台显示器接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开始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拆机电容是好的,从好的显示器上面拆块电源板接上,故障依旧,不要电源板,用恒流源加5V供电给驱动板,电流在0.3-0.02来回跳动,指示灯一闪一闪。不接屏指示灯就正常了,电流也不来回跳了,以为是屏的问题,又从好的显示器上面拿块屏来接上,还是益阳的故障。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不想整个驱动板换掉,于是换了主控芯片,故障依旧,没辙了,求助……

补充内容 (2013-5-3 12:57):
已经解决,把电容全换了就好了,2楼正解

网友:
查5V和3.3V电路,很有可能是3.3V电容短路了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换了试试吧  我以前遇到电容不良,不接屏是好的,接了屏,带不动负载,5V被拉低的情况的   楼主可以试试  要是测不出电容好坏  就把一组电容全换了省事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贴片3脚的三端稳压IC电压正常不。最好把50V47 μ或22μ 的小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