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R不出suson

楼主(2013-05-02):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1供电  2时钟  3复位  4LID   5acin_oc#  bios也刷过了   EC也换了2个 SUSON就是不出来   怀疑是不是bios芯片本身问题 导致EC引脚定义有错误发不出啊?

网友:
EC 112脚和56脚按下开关后3.3V要是都没有的话就是EC没有工作 可以更换一个或者从新刷下EC BIOS

网友:
sus电压都没起来 112的 rsmrst不会发出啊   56的pwrbtn更不用说了啊  vsuson都么起来啊

网友:
VSUS_ON是在这2个条件正常后才出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