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988F每天第一次开机花屏

楼主(2013-05-02):
有一台HKC G988F的显示器,出现怪毛病,每天第一次开机花屏,关机一就好了当天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们解围~~~~~~~~~~~
显示器

网友:
检查屏线 电容

网友:
这应该是哪那个电容冲电时间太长引起的,看看哪个电容坏了吧,当然我是菜鸟,乱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