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22寸显示器 通电以后指示灯不停的闪 。

楼主(2013-05-02):
没显示 指示灯不停的闪。灯管也没问题 。12V 5v电压 信号也带 。 不知道从何下手 ...

网友:
没说具体别人不地道呀

网友:
故障说清楚点,指示灯闪  屏亮不亮,有没有图像什么的  你什么都不说  我们不好判断啊

网友:
  不好意思 ,有点急 。没没打那么多。

网友:
  放了两个小时 。再试 竟然好了。  什么情况啊?

网友:
重点要查电源板

网友:
今天插机一试  又不行了 怎么查高压啊?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小电容之类的小零件,往往是他们发热漏电引起的

网友:
实在 不行改个高压看看咯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12 5V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个是300V整流部分的那个推动小电容50V47μ 5022μ

网友:
可以看看电源板的电容,我的Acer显示器就是指示灯闪,发现是电容爆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