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800(805)是否通病?

楼主(2013-05-02):
东芝 M800(805)·上电到0.76回落到0.68就不动了。拔掉内存回落到0.67·看了相关的帖子说是CPU 背后NEC 大电容的问题。可是我这个没NEC电容。请大神指点下
cpu
通病

网友:
换6个330的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还在搞 南北桥都干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