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si电压

楼主(2013-05-02):
电压调到最大 原来能上30V 现在就20V 而且调最大后 有时自动跳上28V 等一会又跳回20V ....

网友:
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可拆下用机械式万用表检查。

网友:
换掉4个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2013-06-02):
检查下电位器,直接替换法差一下。

网友:
这些电源一般都是垃圾碳膜电位器,直接更换就好了。。有条件的改成精密绕线电位器。十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