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l6258a满足什么出acok

楼主(2013-05-02):
高手们看看满足什么条件发出acok现在19pin,20pin都是5v 3pin4.4v 2pin 18.5v
4pin3.2v 14pin 0v

网友:
isl6258以换过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必须的帮顶一下

网友:
当然是供电DCIN和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为高(超过设定门限值),芯片才会输出表示适配器电压OK的信号ACOK#,你这是苹果的笔记本?

网友:
2针的DCIN高电平?看看其他电路,DCIN高,应该不会出ACOK啊,不可能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给公共端供电啊
4针的电压有点偏低啊

网友:
这个好像要接上电池的吧?不上电池可能也不会出来。苹果的图

网友:
谢谢各位了,现在出来了isl6258本身没问题是被别的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