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超级本装系统

楼主(2013-05-02):
dell 5460 超级本来店里装系统   原来是win8的  要改成win7

启动U盘  (在 BIOS 的Boot菜单下,将Secure Boot 改为 Disabled.将Boot List Option 改为 Legacy)  这个不改 进不了USB启动

习惯了用U盘PE装,,,可进去后硬盘分区后,就是没法激活分区,,直接用GOEST重新启动后,不认系统

没办最后只好用外接光驱启动,用原始安装盘安装,(如果是在PE里分的区,到这里不认,必须删除后在安装时重新分区才行)

网友:
这个机子系统装的时间太长了,写下了过程

大家还有好方法吗

网友(2015-01-15):
你这个是GPT分区,不能按照MBR分区设定激活。
你要把硬盘所有文件拷出来(如果需要保留的话),用diskgenius删除所有分区,然后转换分区模式为MBR。
再按照你原来的分区方法来分区、激活、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个简单的,要是碰见引导写入固态盘的就难了,硬盘都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