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开机不跑马 cpu下管无电压

楼主(2013-05-02):
ASUS主板开机跑马 检测卡显示0000  复位灯常亮    cpu所有下管无电压  电压正常        求解决方法!!!!!!!

网友:
高手们快回答,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是没有CPU供电吧,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没正常在工作。。。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再查CPU供电。哪个电压不正常就修哪个。

网友:
直接测电感,无电压的话看看总线电压出来没,总线供电正常测CPU电源管理EN脚,EN脚电压正常,测VCC, BOOT,都正常干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