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组合板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3-05-02):
一个dell的液晶显示器,按几次就亮下然后就黑了,按几次就亮下,然后又黑了,请问这样的 电源跟高压在一起的板子怎么修理,我估计是高压那边有问题

网友:
是高压的就改高压呗

网友:
可以先代换灯管试试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有就换灯管,没有就查查高压板   这种情况可能是芯片保护了,一般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