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移动硬盘使用中摔了一下,现在能认盘,但打不开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3-05-02):
一个WD500G的移动硬盘,在使用中被小孩拉到了地上。现在接在电脑上能认出盘符,但打开时出现下面的情况。

用WINHEX打开有下面的提示

在WINHEX下我看了下硬盘内的部分文件都能正常显示。
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用网上介绍的CHKDSK/F命令进行修复,还是要另找个盘进行磁盘克隆进行恢复。

网友:
我感觉这种情况应该不能修复了,应该可以导出数据吧

网友A:
硬盘坏了,,USB盘盒没有坏,所以能认出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了,,USB盘盒没有坏,所以能认出盘来,

硬盘可能只是有坏道了吧,但并没有坏,因为里面一些文件我通过WINHEX还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硬盘是经不起折腾的东西

网友:
WINHEX都用熟了。还做不来一般的恢复。

网友B:
硬盘坏道,需要做数据镜像。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道,需要做数据镜像。才能恢复。

谢谢小俊版主的指点。想再请教一下,这个盘是500G的实际用了差不多140G,能用160G的硬盘做镜像吗?

网友:
要是新的硬盘,没分区,数据没有碎片就可以

网友:
学习学习,硬盘活过来了没?

网友:
需要恢复数据 只能用工具 ,单纯的靠软件不靠谱!

网友:
最后结果如何,WINHEX都用熟练了,恢复这个盘的数据很简单吧。

网友:
最后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