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94HS显示器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13-05-02):
我的2494HS显示器一开机显示了1秒屏幕就自动黑屏,再开一次显示器又出现画面1秒屏幕就自动黑屏。

网友:
检查高压版和灯管。

网友:
高压包 灯管 电容

网友:
检查高压版和灯管

网友:
研究了一天也拆不开外壳,顶部好像有些东西卡死了,检查过外壳螺丝已全松,不知该怎么办,不敢太用力。。

网友:
很想看这帖子,但一直未够分看,杯具。。。请大家帮帮忙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8830-1-1.html

网友(2013-08-18):
先拆底座。后拆壳

网友(2013-09-30):
不懂的别乱拆,拿刀片一点点的撬

网友:
看来lz跟我一样也是新手,我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高压部分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2014-01-07):
黑屏后用电筒仔细看下屏上面有没有图标,有的话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2494HS也是奇怪,开机后显示一会就重启再显示,反反复复的,测BL_ON 3.3 V一会有一会没有,直接加3.3V还是一会显示一会白屏,晕死了,大伙说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