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开机,风扇不转

楼主(2013-05-02):
华硕P5KPL-AM SE不开机,风扇不转,该主板用的IO为W83627DHG(修好已给客户,后面的三个字母可能不对),可以强制开机,但是无代码显示!
因为开机后风扇虽然不转,但IO芯片连PSON的72引脚还能拉低,再短接PW几秒后,72引脚又恢复到5V,说明IO,南桥都应该是好的,只是72引脚到PSON之间的线路断路.
这时我就走了弯路,我还查不跑码的故障,因为以前修到类似的问题,强制短接PSON到地都能跑码的,查了N久最后全部显示正常.没思路了!
这时我就飞了一根PSON到IO的72引脚的330电阻上,没想到开机竟然跑码,OK了!!
我写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先飞线再说,也想问问各位大仙,为什么强制开机不跑码,飞线后就能跑码呢?

网友:
如果每张这样现象的板子拉线都能好就好了,还是要看看有没有专用的开机芯片,比如磐正,华硕,等,拉线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你以为不开机  拉线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