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暗屏

楼主(2013-05-02):
接到顾客一台联想SL500,顾客说擦擦灰就不亮了,接机器开机,发现是暗屏,不是那种直接暗屏,是能正常亮10多秒钟就暗屏的故障,拆机发现是LED屏,测升压板vcc20v;ON3.3V;ADJ3.3~1.8之间可调,升压板输入端工作条件正常,实测升压后电压26v,正常,怀疑LED灯带坏,就在此时有情况出现,当正常点亮时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时机器不暗屏,亮度调到最高时暗屏,怀疑反馈电路出现问题,测精密取样电阻等外围元件正常,目标锁定升压芯片D6583,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能亮10多秒钟的电压和屏暗了后是一样的吗?(VCC,ON,ADJ)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ON,ADJ的电压值在暗屏前后一样

那你是怎么确定是芯片的问题而不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通过快捷键调节屏幕亮度至最低时没有发生暗屏的情况,可以确定屏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怎么确定是芯片的问题而不是屏本身问题?

通过快捷键调节屏幕亮度至最低时没有发生暗屏的情况,可以确定屏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