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13-05-02):
TPS51125 是面向笔记本系统电源解决方案的经济高效的双路同步降压控制器。它提供 5V 和 3.3V LDO 并且只需要使用极少的外部组件。270kHz VCLK 输出可用于驱动外部充电泵,在不降低主转换器工作效率的情况下生成用于负载开关的栅极驱动电压。TPS51125 支持高效、快速瞬态响应并提供结合型使能信号。Out-of-Audio™ 模式轻载操作不但实现了低噪声,其效率也远远高于传统强制 PWM。Adaptive on-time D-CAP™ 控制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操作。该部件在 5.5V 至 28V 的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并支持 2V 至 5.5V 的输出电压。TPS51125EVM 评估模块是高效、双路同步降压转换器,其输入电压范围为 8V 至 25V(电流为 8A),提供的输出电压为 5V 和 3.3V。
在苹果笔记本电脑A1276中使用的系统供电芯片就是TPS51125。

首先我们看一下芯片的针脚定义与作用
针脚名称针脚序号输入/输出作用说明
VIN16I芯片主供电输入,也是芯片LDO(3.3V与5V)线性电压的主供电输入;
GND15-芯片接地
VREG38O3.3V线性电压输出
VREG517O5V线性电压输出
VREF3O2V参考电压输出
EN013I/O主要开关输入
三种接法:
1 开路(悬空):两个LDO线性电压开启,并准备打开VCLK和切换频道(即发出PWM驱动信号)
2 连接620千欧电阻接地:开启两个LDO电压,VCLK关闭并准备切换频道(发出PWM驱动信号);这种接法的电源功耗与连接330pF--1nF电容接地的功耗是差不多一样的。
3 接地,关闭所有电路(芯片总开关)
ENTRIP1
ENTRIP2
1,6I/O通道1和通道2开启与OTC trip设置针脚
连接电阻接地用作同步Rds(on)反馈;
直接接地用作关闭通道

VO1,VO224,7I/O3.3V与5V开关电源电压输出检测
VFB1,VFB22,5I3.3V与5V开关电源电压输出反馈
PGOOD23O电源好信号输出
SKIPSEL14I芯片工作模式设置针脚:
OOA auto skip :连接VREG3或VREG5
Auto skip :连接2.0V参考电压
PWM only :接地
TONSEL4I工作频率设置引脚:
365 kHz/460 kHz setting : 连接 VREG5
300 kHz/375 kHz setting : 连接 VREG3
245 kHz/305 kHz setting : 连接 VREF
200 kHz/250 kHz setting : 接地
DRVL1,
DRVL2
19,12O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信号输出
VBST1,
VBST2
22,9IBST供电输入
DRVH1,
DRVH2
21,10O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信号输出
LL1,LL220,11I输出电流反馈
VCLK18O15V电荷泵(开关电容式电压变换器)的270khz时钟输出

网友:
看起不错,不知道是楼主自己写的还是转裁的

网友:
这个这能算芯片介绍,算不上分析。

网友:
引脚功能介绍挺详细的,先收藏了,慢慢参考下

网友(2013-06-01):
这个芯片故障常常遇到发热现象

网友:
必须发热

网友:
引脚功能介绍挺详细的

网友(2014-07-01):
------来自度娘

网友:
呵呵,这芯片好像和51123类似啊

还有rt8205也一样

网友:
没有图纸,有这个也不错。

网友:
好东西,值得收藏,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2014-11-19):
这个是百度上来的吧

网友:
有没有图纸的讲解、那样会看的动的

网友:
分析的透彻。。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网友:
51125在好多板上都有问题,待机偏高类的,一般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