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w1934s通病问题

楼主(2013-05-02):
一台LG的w1934s,来的时候问题是不定时黑屏,重新开关又好
判断,灯管有问题,因为这款LG的灯管稍微不良就会这样
解决,外接上灯管2条,不黑屏了
可是更换完上面2条灯管
满心欢喜以为好了,试机几个小时,又黑屏了,以为灯管有问题,直接买带支架的换上去
一段时间又黑屏了
可是外接的话,又没有问题
求助
是我换的灯管有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刚好下面的2根灯管也换了,期待好了

补充内容 (2013-5-3 17:00):
坑爹啊,天啊,4根都换了,在这里是好的,拿回去又黑了,心都凉了啊

网友:
       一体板子吧

网友:
灯管全换吧,记得两头的焊接点做好高压绝缘措施。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下面两个灯管是不是好的啊,我以前遇到过上下各坏一个灯管的,一开始只测出上面有一根灯管坏了,代换后正常,换了上面的一根灯管  不装一直亮着,装上之后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再测,才发现下面也有灯管也有问题

网友:
这种要么四根一起换,要么直接换高压板,一般换灯管是不行的,我多数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我的做法都是改高壓板

网友:
四根都要换的,灯管老化了

网友:
如果是群创的屏那肯定是灯管的事

群创屏,有一个缺陷就是,,,灯管不坏,,,灯管线与灯管头子轻轻一扯就下来了。哈哈哈,相信遇到过这种屏的都吃过它滴亏吧。。

网友:
以后这种问题全换还省事点

网友:
你把12v 5v电容换了  还有加焊高压IC

网友:
电源一体板有问题,高压部分老化!

网友:
换灯管大婶们如何收费啊 ,换个灯管麻烦的要死还担着这么大风险,玩意抹了印记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