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和桥的简单焊接方法

楼主(2013-05-02):
用调温烙铁 【刀头】在硅芯片上加温  温度能达到410度15分钟左右就行  修好了很多的笔记本  效果很稳定

网友:
硅芯片上多放焊油 有利于传热

网友:
这样都行,不会搞坏芯片吗

网友:
410度,不会烧掉芯片吗?

网友:
410度,芯片能顶住这个温度吗??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969d 显示410度   从300度慢慢加温到410度又慢慢降到300度   绝对安全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