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E2237FW MCU程序

楼主(2013-05-02):
MCU好像是F20-100GCP 屏型号M215HW01

网友:
没有你说的这种MCU

网友:
 MCU应该是TSUMU58NWHL-LF-1,
EN25F20-100GCP 只是FLASH ROM,
机器什么问题啊,花屏闪屏吗,这个机器多是MCU不良或者驱动板过孔不良

网友:
这机机器好像好在保内,可以找一下同型号的机器备份后,在写到故障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