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开机不显,掉电(联想G430)

楼主(2013-05-02):
联想G430  LA-4211P

故障现象:
开机不显,电流跑0.9,再回到0.4,然后掉电。
故障解决:
拆机乱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其中一个电感为0,而它旁边的电感为1.5V。

再打此电感两端对地不短不开。怀疑中。。。。
跑线发现这两个电感由一个芯片控制两上下管产生电压。看来问题应该出在这。不想去开图,查查对应上下管, 打上管的时候,发现GS极之间阻值过低,不记得多少,好像是10以下。初步怀疑此管问题,拆下来,再次测量发现此管是好的,GS极并不短。再打那个产生1.5V的上管,GS极也是10以下,原来它就是这个值。

装回管子,准备查查芯片产生条件,通电后还没来得及找图量,只看电流跑起来了。接屏,我晕,亮了。这是啥问题啊。这时量了一下此电感,电压1.8V。搞不懂。没敢通知取机,装回机器自己用两天,一切正常。初步断定应该虚焊导致吧。

网友:
。这样保险吗?干脆换个场馆吧。

网友:
驱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LZ这样判断问题太草率:
起码也要等放电一段时间后再量那管子的值再说...

网友:
最好就换掉它

网友:
还是换了好以绝后患

网友:
先放电试试,不行再换。。。。。

网友:
控制上下MOS管导通的电源管理芯片或MOS管由于发热导致氧化空焊,所以重新焊接就好了也有可能!

网友:
上下管 在 芯片旁边    个人认为是芯片不良    被你风枪加热   就工作了

网友:
路过,遇到过这个管子坏的,换了就好了,情况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氧化导致的

网友:
元件性能不良或者是元件引脚氧化虚焊了 若不稳定的话 换之!

网友:
内存电压不出导致的掉电。应该是有原件不良了,多检测下。

网友:
维修中最郁闷的便是如此明明是自己弄好的,却不知是怎么弄好的。这只能说明自己的知识量不足。我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整好好了但是却分析不出来。搞这行知识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呀

网友:
兄弟帮我量一下你这块板的CMOS电池多少电压?(小的带蓝边纽扣电池)在线等你回复,谢谢·

网友:
汗,这电池都是3.3V左右,和普通插口试一样的

网友:
判断问题太草率了,也许会有别的问题哦,只是在焊场管加热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而已,还需要细查!!

网友:
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
PCB板氧化导致的问题 很无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