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显卡和桥的简单焊接方法

楼主(2013-05-02):
用调温烙铁 【刀头】在硅芯片上加温  硅芯片温度能达到410度15分钟左右就行  修好了很多的笔记本  效果
很稳定
硅芯片上多放焊油 有利于传热

补充内容 (2013-5-3 19:45):
此方法的优点:绝对安全 无数次测试没修坏过
  我去年6月才发现的好办法至今没发现返修的
不信试试

我用的安泰信969d 显示410度   从300度慢慢加温到410度又慢慢降到300度   绝

网友:
只用于显卡门  英伟达的南桥质量缺陷 等

网友:
焊的时候烙铁头轻压芯片不要抖

网友:
。。。这样也可以,那我要试试了!

网友:
烙铁 温度调多大?

网友:
请问能用几个月不会返修?用BGA加焊的桥芯片有的也只是撑三个月而已。

网友:
会不会造成芯片局部过热,爆掉啊?

网友:
此方法的优点:绝对安全 无数次测试没修坏过
  我去年6月才发现的好办法至今没发现返修的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969d 显示410度   从300度慢慢加温到410度又慢慢降到300度   绝对安全

网友:
不怕死的去试

网友:
我还真没有这个胆量去试试,赶明天找个废板子试试

网友:
芯片局部加热会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
给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头实验一下

网友A:
还是上个BGA 放心点,这种很讲技术的吧!用放着15分钟不动?

网友:
楼主?是放在显卡的中间的晶体上吗?  没看懂。。

网友(2014-07-29):
是直接把 电烙铁放到芯片中间去加焊么???这样还不如用热风枪吹直接是吧

网友:
我看这样做有点玄,象是愚人节。

网友:
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楼主真牛   这样也行   我也得试试了

网友:
这个还是扔BGA上省心吧?15分钟拿着烙铁太累啊。

网友:
确实另类,有时间试试

网友:
的确是好办法,我多年前修主板也是这样搞定虚焊的。现在不玩了 。

网友:
还真是不敢试.

网友:
这个温度一定把握的很好才行

网友:
你是说用烙铁做BGA 南桥什么的?

网友:
这样也行。还真没有试过。。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4-09-12):
行吗,调到多少度啊,一直按着吗?

网友:
呵呵,不怕死的就去试。。

网友:
这技术,试试,有点不相信

网友:
这也行?直接放硅晶片上温度高了不会爆啊?

网友:
小小白路过,长点经验,(*^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个BGA 放心点,这种很讲技术的吧!用放着15分钟不动?

15分钟 手都酸了

网友:
这样不会爆吗,我看有点悬吧,楼主干脆发个视频或者图片看看

网友:
还是BGA实用

网友:
我感觉这个不是完全不可行,更大的可能是解决晶片和bga基板之间的内部互联问题。但肯定不是bga和主板之间的脱悍问题。现在的主板散热是很变态的,很多风枪都搞不定,电烙铁那点热量传到主板锡球上,能有一百度不错了。之前的n卡显卡门貌似就是内部出了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这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感觉有点玄……

网友:
楼主焊接功夫了得,谢谢楼主分享方法

网友:
师傅没用过  有时间哪灰板试试  看看会不会爆掉

网友:
用风枪吹岂不是更好

网友:
换大点的烙铁,150瓦的,焊接时间短些。

网友(2014-10-25):
试过笔记本显卡没有成功,楼主可以发个显卡的实例上来才更好操作。

网友:
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楼主15分钟不会爆芯片吗?最好发个实例看看。

网友:
这样也行  要bga做啥

网友:
不怕爆片的就去试吧,焊个MOS管还可以,芯片免了吧!

网友:
受热不匀吧,这有点心悬,也有点新鲜

网友(2014-11-26):
这样也行?那BGA台不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那我也试试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不过得先用费的试试

网友:
2个月不返修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