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和桥的简单焊接方法

楼主(2013-05-02):
用调温烙铁 【刀头】在硅芯片上加温  整个预热加温过程看情况定 硅芯片温度能达到410度15秒钟左右就行   修好了很多的笔记本  效果
很稳定
硅芯片上多放焊油 有利于传热

只用于显卡门  英伟达的南桥质量缺陷 等
焊的时候烙铁头轻压芯片不要抖

补充内容 (2013-5-3 19:42):
此方法的优点:绝对安全 无数次测试没修坏过
  我去年6月才发现的好办法至今没发现返修的
不信试试

补充内容 (2013-5-3 19:42):
我用的安泰信969d 显示410度   从300度慢慢加温到410度又慢慢降到300度   绝对安全

照你这个说法 英伟达那几个亿岂不是白花了。!

网友:
方法简单  收费不变

网友:
这样还不如有风枪吹下好了

网友:
这。。。这样也行?????!!!!!!

网友:
这样也能来

网友:
我也想试试 会不会越修越坏呀?

网友:
这样有点悬,因为在BGA上风嘴会有很高的温度出来,难免手不抖动啊

网友:
这样也行 买个迅维BGA 呵呵

网友:
简单有效,言简意赅!!!!!!!!!!

网友:
这样也行的通?返修一定挺高的吧

网友:
此方法的优点:绝对安全 无数次测试没修坏过
  我去年6月才发现的好办法至今没发现返修的
不信试试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969d 显示410度   从300度慢慢加温到410度又慢慢降到300度   绝对安全

网友:
纯粹胡扯,天大的显卡门一把烙铁就能解决?卖芯片的都去喝西北风了。不要误导别人了吧。

网友:
传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
有点怀疑,但是可以试试

网友:
明天我就试试,不行你就惨了

网友:
原理应该和用风枪加热一样  都是给晶体加热 但不返修是不可能的

网友:
表示疑问,这样的话BGA返修台该不好卖了,庞大的维修群体都在走弯路?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因为芯片引脚一般是不会虚焊的,,一般都是硅晶体虚焊,如果有个方法比上BGA实用,也不妨试试,希望LZ没有忽悠大家!

网友:
芯片引脚一般是不会虚焊的,希望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