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怎样加密?

楼主(2013-05-02):
有什么软件可以加密吗,或者什么办法?不懂、、、
硬盘

网友:
可以用MHDD加密硬盘吧,老实说我都没试过!

网友:
买个可以加密的移动硬盘盒。

网友:
可以加密的移动硬盘,是直接在电脑上设置密码,还是要用软件设置。

网友:
这个办法应该很多吧,最简单的是找个软件

网友:
移动硬盘一般人都不需要加密的,自己随身携带,或放在随身电脑包里,装有贵重资料的移动盘随身带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