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会自动断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02):
是哪里出问题了,知道的话,把测量方法说出来,越详细越好。 本人小小白。
华硕

网友:
主要是你问题也不够详细

网友:
一般主板断电可能是主板有短路!测量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是否短路。有的主板设计的一开机也会断电,但过2~5秒还会自动加电。

网友:
主板就一个问题,开的起来显示了。不到一分钟就关了。

网友:
华硕p5g41t-m lx3周围几个场效应管没有供电如何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