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修AOC F23 情况如下

楼主(2013-05-02):
屏幕颜色看不清楚 就跟显卡没打驱动的样子差不多  谁能修联系我。15055920900 QQ:45081878

网友:
恭喜你,通病,屏线松了,用酒精擦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不行就换一条屏线也不贵。

网友:
簡單~~~屏線擦拭一下不行就換一條就OK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屛线来着,有万用板子先点下再说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先吧

网友:
这种不像的通病。没花。只是色位不全。可能屏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的事,不像是小问题,用通用板点一下吧

网友:
不会是屏线吧,这个问题不会发贴来问,,,可能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像是屏芯片的问题。。。

网友:
将这套板子接其他17 19液晶屏测试

网友:
屏线 什么的 都是处理过的

网友:
感觉是mcu的问题吧

网友:
屏芯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芯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电路,8脚 或12脚芯片坏

网友:
首先确定屏的好的不    用通用的板子点一下屏 就知道了         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