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压显卡亮机

楼主(2013-05-02):
CQ40 压住显卡背面点机器可以亮机 还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但是开机不压住显卡背面风扇转了会就不转 机器不亮 压显卡风扇一直转到机器显示 ,显卡也焊过了,是不是必须得换显卡啊 还有什么办法吗?
显卡

网友:
没做好吧!如果行 那就值球试试吧

网友:
先重植一下吧,如果压能显示。一般都是桥坏的多,并不是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