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做台式主板南桥的方法还有加焊方法挂了N个主板了

楼主(2013-05-02):
请高手指点,温度怎么搞, 我调到230桥就起泡 了!还有桥起泡一定挂了吗!

网友:
大师呢!!跪求!

网友:
起泡肯定挂了 你温度设置的不对吧 要分段的 你不会就1段吧

网友A:
温度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准吧

你和我现在情况差不够,几乎做10次,死8次,也在测温中。

网友:
你修的难道都是山寨版吗?搞个南桥都桥和板一起挂?做黑胶的都没怎么狠吧?用土炮的吧?BGA再垃圾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
就是。。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BGA???七八年前第一次做也没这样啊。。

网友:
估计你这温度指示不准,,,或者升温太急,,

网友:
当然是分段的了,而且还有我那个所谓的师父在也一样,BGA是效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