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BGA坏了都是售后部发教程指导自己修的吗?

楼主(2013-05-02):
今天心情糟透了,开店不到一个月,新买的CF360坏了,好不容易放假来点生意成这样了,很是无奈~
想问下大家你们的BGA坏了也是售后发BGA拆解图,自己看教程由售后指导维修里面然后再发配件的吗?
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想看下大家有碰到这种事情怎么解决的?
本人第一次发贴。QQ:958415883 加请注明下BGA 谢谢!
即然大家不相信,给大家看下吧,这是售后部说可以拆的,拆坏了他们负责。

无铅曲线温度达不到。上面256度了 实测174度

回复10楼注明下,不是上部问题,是下部温度上不来,启动加热后还一直出冷风所至 温度一直与实际温度相差甚远 195度时 实测只有52度:

补充内容 (2013-5-3 11:10):
已经修复了,是下部风嘴继电器连接线松脱了;
这次又学习了一点BGA内部的一些结构终于可以安全度过五一了,
售后(苏)指导还是耐心,就是拆装有点累,天气又热一头汗(心中的愤火排出来的原因)~

网友(点评):
作为一个维修员,应该会搞这个,看现像多数是固态继电器坏了.极少数情况下是程序坏,无控制输出和发热丝烧坏.另外不能怪讯维,零件不是他们出的,要怪就怪******,自己学会搞才是王道.

网友(点评):
没想到G_C_D会变星号...提醒下,固态继电器最好的是欧姆龙的,我自己的笑死380也坏了这个,备了二个,换后一直相安无事.

网友(点评):
5月2日反馈有问题,5与3日就在售后指导下解决。不错啊!

网友A:
你这不是给cf360 抹黑啊,哪有一个月就坏了

你是什么意思呢?请说清楚。
运输中线路松动。是可能存在的。
hjq
严重同意

网友B:
不知道,一般来说小问题的话自己动手解决最好了,你如果发回去修的话,运费都难说哦。

网友C:
做为维修员自己检修问题再发配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有BGA让我发整机即使对方愿意出运费我都不愿意发。那样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为维修员自己检修问题再发配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有BGA让我发整机即使对方愿意出运费我都不愿意发。 ...

谢谢你给的意见。
我也是不想麻烦啊,现在正好五一放假,好不容易来了点生意,我也想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件事情啊
关键是我不会修这个啊,接都没接触过啊,说明天发教程让我看图拆解整机,再指导我去修。

网友D:
打算以后入手一台呢   这下有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一般来说小问题的话自己动手解决最好了,你如果发回去修的话,运费都难说哦。

谢谢回复
是的,我也是想最快解决,能简单解决当然最好了,关键是现在要看教程拆整机,售后指导修里面了,坏了上家发配件自己装上啊?
现在五一假期,头都大了,新开店放假现在抓客户守店阶段,所以看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E:
迅维的BGA返修台,用了几个月,感觉还可以,性价比不错,有问题找售后解决吧……

网友F:
上加热不好使 不是热电偶就是上加热板坏呀  应该不会有其他原因的 亚克特的温控 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的BGA返修台,用了几个月,感觉还可以,性价比不错,有问题找售后解决吧……

现在就是出了问题找售后啊,售后说发教程看图拆机子指导维修再发配件。
我的问题是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的都是这样做的吗?想让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CF360  好像就2800吧   那么便宜你也买呀    我买了CF260   3850 真的很好用  买就买个中等的  不能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加热不好使 不是热电偶就是上加热板坏呀  应该不会有其他原因的 亚克特的温控 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售后已经排除不是发热芯坏,是里面芯片的问题要把整个机器拆开来指导维修再发配件。

网友G:
不好意思看错了   你拿个 比我还贵 呵呵   那我走运了  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看错了   你拿个 比我还贵 呵呵   那我走运了  没坏

请问下你买的是多少型的啊,用了多久了?我买的时候是打算进 260还是360,本来想就是怕坏,一分钱一分钱的打算去弄的,没想到,五一来了个 “悲催”~

网友G:
我的是CF260   挺好用的  很小  应该也省电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CF260   挺好用的  很小  应该也省电些吧

当然的强烈买260的冲动,结果还是多花了1K冤枉钱!

网友:
看你这图好像是CF260,不是3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给cf360 抹黑啊,哪有一个月就坏了

楼下 你好,没有证明不会无中生有,事实确时发如此,就在今天发生,已经和售后一起弄了下午半天了,售后说现在手上没资料等明天传给我拆机教程再指导我去修,现在从入手到现在不到一月(有证明)就坏了,连成本的零头都没有弄回来,确实让人心寒,本来很相信的,连260都没有去买。

网友H:
我的CF360用了2年多 ,一次没有坏,

寻个实测温的线,我一次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CF360用了2年多 ,一次没有坏,

寻个实测温的线,我一次没有用过

是不是啊,有这么大差别啊,我的全新的入手一个月就瘫了,而且还是挑这个时候坏,真是一肚子气,最火的是要看教程指导 自己拆 修。

网友:
楼下说的正解啊,售后也是说是什么继电器之类的坏了,说明天发教程让我看图拆解BGA 不过对于这个钱和价值问题 还真是不敢恭维了~

网友I:
只能说是楼主背了,电子产品不良率正常

网友J:
现在最重要是 协商解决办法 !

网友K:
我不是很清楚  CF360的接线方式, 难道每次做BGA都需要把外接的测温线连接吗? 好象不需要吧. 如果测温线连接的是   下热风温控表的 主测温接口的话 ,  从我自己做BGA的角度来看, 应该不正常的.
如果是 下热风枪有内置热电偶 而且是连接 温控表的主测温接口的话  只需要机器开了就能看到温度异常的问题了.

就你这个问题, 点评的兄弟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坏的大多数都 固态继电器 有问题, 判断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试测试温控表的输出有没有直流电压, 常见的为 3---12V 个别的机器有 24V的电压(当然是在工作状态下,也就是面板上 OUT1 或是OUT2 灯亮的情况下). 如果有 那就是固态继电器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电压, 那就要怀疑温控表的问题了.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具体的请联系相关的技术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不是很清楚  CF360的接线方式, 难道每次做BGA都需要把外接的测温线连接吗? 好象不需要吧. 如果测温线连接 ...

是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360售后已经说明是继电器问题了,要发教程看图自己拆机器远程指导维修,现在心情糟的原因是 全新入手一个月主坏,很是让人心寒,与他本身的市场价值观相差甚远。

网友:
还是xxxxxx的好 技术成熟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最重要是 协商解决办法 !

是的,360售后说发教程自己看图拆解机器,再远指导你维修内部元件;感觉新买的全新一个来月就坏了,让人心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能说是楼主背了,电子产品不良率正常

所以心情才糟透了,全新入手一个来月,质量与其本身的市场价值觉得不值!现在连成车的零头都没有回一就要修了。

网友:
      楼主您好,首先你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刚买一个月的设备出问题了。再赶上五一小长假,耽误你昨天做生意了。昨天你给我打电话,我们五一休假。在外面没办法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问题,因为这个设备上面的螺丝特别多,电话里面,我一时半会也给你说不清楚,只能说今天给你发图片教程了。
返修台这么大一件东西,不是热风枪电烙铁之类的小物件。如果返厂的话,国内物流行业相信您也都明白。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吧故障更加扩大化。还有就是时效不能保证。必定买这个设备的话都是做维修的,我们指导你拆机器,很快就把故障点锁定了,然后不良件,能收顺丰的我们一定发顺丰,收不了顺丰的,我们找我们合作的快递公司,第一时间安排发货。这样可以缩短一些不必要的物流时间。

网友L:
楼主的心情能理解,现在主要是迅维能以最快的速度发货,保障用户尽快能用上BGA。大家都是搞维修的都是自己拆解维修,我的360也有大概两年左右了,中途出现温度突变情况,自己拆机检查:PLC上有根线是松的,螺丝上紧就OK了,现在就是每次开机都要进调试模式把***号的清零就行,售后说要换电池,拆机麻烦也就这么用,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心情能理解,现在主要是迅维能以最快的速度发货,保障用户尽快能用上BGA。大家都是搞维修的都是自己拆 ...

嗯,已经修复了,是继电器连接线松脱了,售后还是有耐心的指导,就是拆装有点麻烦,累了一头汗~不过总算能够安全度过五一了~

网友M:
弄好就好,硬件要是坏了就是质量有问题,线松是人为问题,因为连接是人工做,所以总体来讲硬件质量应该还算可以必近是这个价位上来讲的,期待楼主的这款CF360 一路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弄好就好,硬件要是坏了就是质量有问题,线松是人为问题,因为连接是人工做,所以总体来讲硬件质量应该还算 ...

多少 楼主加分回复安慰加鼓励。平安是福啊,祝大家都平安才是平安,呵呵。

网友(2013-08-0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给cf360 抹黑啊,哪有一个月就坏了

应该是运输  接口 松动了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D:
打算以后入手一台呢   这下有阴影了

这个只是个别的现象,大家都是做电子产品的,元器件会随温度,湿度,环境这些而改变参数,这很正常,这个例子不就是个小问题吗,售后也马上处理给解决了,所以不要有阴影!

网友(2014-08-14):
呵呵,哪种BGA都会坏,学会解决故障,才能更好的使用工具

网友(2015-12-22):
多少价格买的?

网友:
換BGA良率如何?

网友(2016-09-16):
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