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5-02):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DELL N4010笔记本,外界正常,内屏无显示
拆机目测无明显损伤,内屏不显,先修屏供电LCDVCC,测屏3.3V供电为0V,闻听应该就在这里了

往前追

由于没有ENVDD LCDVCC_TST_EN导致没有EN LCDVCC产生屏幕无供电,这两个信号分别来自显卡和IO,先搞显卡吧
做完后屏幕3.3V供电出来了,DELL LOGO也出来了,但是屏幕暗屏

测平插口5脚背光开关没开关电压3.3往前追

这两个信号同样来自IO和显卡,难道是显卡没焊好?拆下重植,仍然没有,无语了,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啊,无比漆黑,着急啊,就差背光了,一急之下,干脆短接56脚,上屏直接亮机,装好烤机2小时OK,维修结束,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其实我挺爱偷懒的,没耐心修背光了,多多给分啊,最近修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时间发帖,导致积分下载分严重不足

/:)清风陈锋 + 5 淡定

网友:
不错,有些时候知道哪里直接改下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谁让我们是赚钱的呢,又不是学术研究,但是闲下来了可以研究下

网友:
黎明前的黑暗啊,无比漆黑这话精典,通常你碰到的问题我我会直接干显卡,嘿嘿,还有你短接的56脚是哪个的哦是IO还是????求解?解了给你10分

网友:
屏接口的5、6脚……

网友:
短接15 16脚LCDVCC有3.3  16脚背光开启信号无电压 直接15 16相连给个3.3V做开启时序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这个做法不错,后面我也试试。这两个信号应该是同步的吧

网友:
楼主的语文还真不错,竟然没错别字。

网友:
还是不错的    如果真的要偷懒  我想 你连显卡都不用做   直接将q24接地就好了

网友:
Q24接地,会不会导致不同步,或者在某些状态下面屏幕一直有供电

网友:
直接接Q24也说说原理呀  高手。。照你这说法是Q24坏了?不懂你们说得太深了

网友:
喔,短接的是那IO吗?

网友:
直接将q24接地那是不行的

网友:
同步吗,,以前改过,用屏幕的供电,高压提前亮,,

网友(2015-11-07):
呵呵,我也经常这么做,有些机器修的实在是太累了

网友:
暗屏啥的还好了,不想慢慢搞直接飞电压过去,简单省事,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暗屏我也经常这样搞。。。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