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怪的事

楼主(2013-05-02):
换下来的hp MPC61PM-HM主板,故障是开机一会就断电,插上cpu 内存 诊断卡上电跑码一直到FF,一会断电,CLK灯先亮然后熄灭,IRDY灯先亮-灭-闪-最后亮。接上硬盘和显示器,上电显示器开始自检,到选择F1和F2,心想该停下了吧?没想到电脑自己跳过这个界面进入下一个界面,在屏幕左上角出现一个字母j,后面跟着个光标在闪,我就奇了怪了,还没接鼠标键盘呢,电脑它怎么自己打出了个字母?最后光标闪了一会电脑自己关机了。

修好了,是R184坏了

网友:
BIOS放电试下,好像是解锁。
另外品牌机 机箱有机关,有什么没接好也是自动关机保护了。
个人参考意见。

网友:
分区表有问题,,,不引导 ,,之前有搞过

网友:
修好了,R184坏,换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R184是不是起到过流检测保护启动电压作用呢

R184一端接地,就是个下拉电阻。正常阻值是1K,实际不到100,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供电不足关机,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现象很神奇,结果很简单...

网友:
这真奇怪呀,哪个电阻,应该建立工作点的,阻值变小了,可能工作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