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N1N 触发电流0.02

楼主(2013-05-02):
今收到客户的sony笔记本,待机0.01。触发电流上到0.02就不动了,心想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拆本然后测量只有3V.5V出来了。别的电压都没出,只好先测量 MAX1541的条件,经查V+:19V  .VCC 5V.VDD5V BST1:5V BST2:5V REF:2v ON1和ON2没电压! 然后跑到IO。 IO供电也没出,就测MAX1540的工作条件!跟上面一样 也是 ON1 跟 ON2 没电压!又是IO发出的 开启信号!由于没有图纸 接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或者 发张图纸给我!谢谢了!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可以拉低不,如果可以拉低,做一下南桥!

网友:
开启信号  没有短路!南桥貌似都没有工作!南桥电感上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