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45 亮机掉电 问题

楼主(2013-05-02):
东芝 L645 故障是不开机 刷了BIOS 后 可亮 亮了就掉电 排除散热问题 HM55 换了 北桥也换了 我已遇到第二台了 同样的问题 同行们有木有遇到的 指教下 谢谢!在网上也看到过帖子 灰是没有修复的 难过啊!

网友:
换个EC  winbond  容易出问题 另外就是 那个 EC BIOS 温控不对  也会这样

网友:
按照我的习惯,摸散热片,散热片不热先换个系统,散热片发热做桥,楼上的兄弟,EC一般没有温控芯片吧,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也遇到个是L600D-07B的,换个EC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好了分享下。

网友:
是20秒左右准时掉,不上CPU都一样掉。

网友:
我手上都已经有6台东芝A665 的机器 亮机几十秒就掉电 进BIOS一会就掉电 全部都没搞定 换EC  HM55 换BIOS 都不行

网友(2013-06-08):
这样的问题确实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