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

楼主(2013-05-02):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的机器,开机用电源表看,大电流,拆机一看供电芯片都 少坏掉咯,找了个料板换的,好了,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但是屏暗,一看是LED的屏幕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请各位指点的啊,LED的暗屏怎么修的啊

网友:
兄弟在主板上找到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肯定是那个保险烧掉了,要么没有屏的3V开启电压,如果没有飞根线,祝你成功!

网友:
谢谢的哈,去试试看看的了

网友A:
对!量一量屏上的19V高压供电有吗?一般主板屏线接口附近和屏上的屏线接口附近会有一颗保险电阻之类的容易坏!

网友:
好像LED都是主板问题,屏都没问题啊!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图纸上都有

网友:
改了个通用的板子的,是可以改的,呵呵

网友:
能说说怎么改的吗??

网友:
碰到过3个LED屏暗的,都是屏问题, 换过主控芯片但都没修好,

网友:
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怎么改的呢,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LED暗屏一般都是开启3.3没过去,上次我修到一台直接把屏线接口5.6.脚就好了

网友:
有很多是屏上的电压那个芯片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量一量屏上的19V高压供电有吗?一般主板屏线接口附近和屏上的屏线接口附近会有一颗保险电阻之类的容易坏 ...

LED的还要高压板????搞笑吧

网友:
LED暗屏真的少见,,,40针的开启是哪个脚哦

网友:
这个小意思!没主供电的直接飞到VIN,没开启信号的直接飞到屏供电

网友:
碰到过一次,换屏好的

网友:
LED就4个电压,19v 3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量一量屏上的19V高压供电有吗?一般主板屏线接口附近和屏上的屏线接口附近会有一颗保险电阻之类的容易坏 ...

没错,给LED灯珠供电的,直供的,不是传统的高压板升压供电的

网友:
量下屏有3、3V供电不

网友:
确定屏没有问题的话,查主板屏高压开启,供电部分

网友:
我也有一块LG LED屏,开机会亮一下,然后暗屏,到底是哪里坏了,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单独给屏加个高压板,我改过几块屏了

网友:
保险 保险~ 看高压过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