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u盘的数恢,对现在的U盘表示很无耐

楼主(2013-05-02):
刚才搞了一个13年未过保的u盘,容量8G,数据在3g多点,客户表示数据很重要.
报价120后开搞
初测数据线正常,电源地正常,电源正开路.
拆开后晕菜了

芯片的后面没有拍到照片,也是一片黑,唯有上利器:显微镜
利用显微镜加手术刀,得到如下效果图(没焊线的图片没拍成,将就看这个吧)

看到下面的走线,有经验的兄弟就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焊一个线了

下面就是恢复过程了,不多说,一看就懂了

OK,等收钱.

发完这个贴,今晚或明天将会发单反镜头清霉的处理过程,欢迎关注.

网友(点评):
现在搞数据不论他有我少需要的了,都是按次按规格收费了,120确实要的少了,当然如果竟争多另算

网友:
牛逼哄哄哦 我有个钥匙扣U盘插电脑无反应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不错,显微镜都用上了!

网友:
接那条线 供电的

网友:
收120太少了

网友A:
看楼主学了两件事,一是显微镜还真的用的上,一直没发现用处。二是那个线,还真没飞过,看意思是飞5V供电。那个点是咋晓得定义的呢。

网友:
我拆了一个,但是没弄好。楼主厉害

网友B:
是不是传说中提高U盘供电获得数据?

网友:
见过飞线的,绝对没有见过楼主这样飞的,今天是开眼界了

网友:
看到不少说收费低,确实,如果按设备来说,我这里算中上了,但市场价格不是按设备或技术来算的,这里小山区,给个老实价双方都好做,自己也不想在讨价论价上面多伤神.

网友C:
LZ请问一下 哪个黄色一条一条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还有那跟线是不是接到电脑的?你是利用5V供电和接地来实现的是吗? 你不方便说 加一下我QQ我很想知道 415644955

网友D:
原理都不说,楼主不是显摆吗 ,

网友E:
楼主好厉害呀 装备很牛逼  是如何得知飞线处的定义的?

网友:
菜鸟看不明白,讲一下如何分析,判断,检测,修复的过程,求解释

网友:
120太低了吧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都不说,楼主不是显摆吗 ,

08年的铜牌说这话,值得深思.
就刮开,判断电源定义,行的话就拿数据,不行的话就外加芯片读数据,图片已经说明了.还需要其他?真需要的话就是道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学了两件事,一是显微镜还真的用的上,一直没发现用处。二是那个线,还真没飞过,看意思是飞5V供电。 ...

凭经验猜的,反正客户本来就不抱有希望,烧了不进我的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传说中提高U盘供电获得数据?

没试过这样,只试过用半导体制冷片把tf卡降到差不多零度然后读出数据,那个卡能认,但发热很利害不能读数据,降低后居然完整把数据拿出来了,只是当时在实验台搞的,所以没有照到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请问一下 哪个黄色一条一条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还有那跟线是不是接到电脑的?你是利用5V供电和接地来 ...

黄色一条条的是usb的金手指,那个线是供电

网友:
08年的铜牌说这话,值得深思.
就刮开,判断电源定义,行的话就拿数据,不行的话就外加芯片读数据,图片已经说明了.还需要其他?真需要的话就是道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厉害呀 装备很牛逼  是如何得知飞线处的定义的?

只是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08年的铜牌说这话,值得深思.
就刮开,判断电源定义,行的话就拿数据,不行的话就外加芯片读数据,图片已经说 ...

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了 。。。

多交流

网友:
求解释,因为是菜鸟!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显微镜加手术刀,还加焊线供电,受教了。

网友:
我们这里有恢复硬盘的客户,恢复U盘的还没遇到过,120的价格确实低了点。

网友G(2013-06-03):
楼主绝对高手,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我做了个MSATA的转接卡,现在使用刚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绝对高手,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我做了个MSATA的转接卡,现在使用刚刚的。

你应该是数码或矿坛的网友吧.这边我没有发过,只在那两个坛子里发过.

网友:
缺供电的 很好恢复的 也可以外接一个USB的头 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是数码或矿坛的网友吧.这边我没有发过,只在那两个坛子里发过.

是的,高手,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点一个点的去焊,确实很头疼。。。

网友:
LZ这个亮点就在用显微镜找到5v  的供电, 因为这个是供电开路了,拉上这个供电就正常恢复。
过程及原理都简单。收费嘛可以高点。

网友(2013-07-10):
最让我费解的是5V供电是咋样判断的 尤其是没拆开U盘之前   完全是猜的?

网友:
强  真的很强  这招都想的到    见识了

网友(2016-09-18):
看到一体化的U盘就头大啊 为楼主点赞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种高度集成的还可用搞呀 TF卡那种可用弄吗?这个不识别的也可用作出来吗

网友:
这个是楼主检查缺了5V供电 现在外接的

网友:
数据恢复120 而且是一体式的U盘????!!!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能用。

网友:
好NB的技术 这个因为内部断线吗?

网友:
楼主高手啊,飞线引脚没有发

网友(2016-10-21):
LZ好厉害,学习,报价实在低了!

网友:
学习了,,但是LZ 的价太低了,

网友(2016-11-21):
现在的一体U盘就是麻烦 不好搞

网友:
这个没弄过楼主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