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插电就直接启动15秒后又关机,然后按开机键启动15 ...
电脑一插电就直接启动15秒后又关机,然后按开机键启动15秒后又关机

楼主(2013-05-02):
电脑一插电就直接启动15秒后又关机,然后按开机键启动15秒后又关机就无法启动CPU是AMD,内存RR2
cpu
电脑

网友:
应该有报错提示的。华硕主板常有,好像是报USB错误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华硕的主板吧,USB过流保护

网友:
散热检查了吗?

网友:
少见这样的故障

网友:
USB过流保护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恩,再等15秒,猜猜什么板子,再等15秒,测测主板,再等15秒,就好了,祈祷吧。这么回答你满意吗、把贴子写详细点才有人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