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连接到无线,但就是不能上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02):
刚从电信那里接了网线,给了一个宽带猫,是带无线路由的,输入帐号跟密码以后,有线的可以上网,无线也可以连接上,但就是上不了网,宽带猫的型号是RG100S-BA,是中国电信发的!请教一下高手们这个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上无线?

网友:
电信猫需要单独拨号  无线连接上以后还要进行宽带连接

网友:
是的就是电脑无线连接上了,你还是要点宽带连接,然后就可以上网,他和路由器的连接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
可我手机上不了啊,这人又要怎么搞啊?

网友:
用超级管理员账号进猫的设置界面,开启路由功能,以后你上网就不用拨号了,而且无线也能用,至于超级账号和密码自己找百度去

网友:
哈哈,电信送的这个猫是坑爹产品,无线功能是有的,但是没有无线路由的功能,你连上去以后,还要拔号才

能上网的。手机如果没法拔号的话,就没法上。解决办法就是另外买一台无线路由器,接到电信猫上,路由上

设置自动拔号就行了

网友:
电信猫里面好像没有DHCP这个功能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