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CF360多次拆装更换F80S 216-0707009ATI显卡,BGACF360二手论坛里买的

楼主(2013-05-02):
初次使用CF360多次拆装更换F80S 216-0707009ATI显卡,BGACF360二手论坛里买的,之前在小苏本本IC家买到打磨芯片216-0707009,这芯片一到货,我仔细看,看似多次加热芯片边角都老化了,卖家还是认定这是全新芯片,本人相信了,上BGA,烤了30分钟后做上去,妈的电流都上去了,就是不显示,于是怀疑芯片质量问题,又焊下芯片,把原来花屏的做回去,还是花的,这下肯定,小苏的芯片有问题,于是又叫她发一个过来,到了,看了跟第一个到的是一样的,不敢做上去了,于是在淘宝另外一家 顺润成电子芯片,买来一个,上去就亮了,温度还可以,哎,多次更换,PCB感觉发黄了呢,刚BGA到手的时候,用坏板试了10张,发现在在我这里无铅上部温度到235  时间设置50秒,下部260  50秒,拆无铅容易,做芯片上去也不怕爆,

网友A:
你二手的,在你之前别人用多久了,我这有台刚入手不到一个月就坏了,连成本零头都没收回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5127-1-1.html

网友:
*脏话*。。楼主你做BGA要三十分钟在焊接上???一般五六分钟就好了啊。。

网友:
小苏家的 芯片可以呀.......我们店都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
我这潮湿啊,我烤的时间短了,那ATI NV的芯片就爆了,等我焊好了,前面电容就短路了,现在我都要烤15分钟至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二手的,在你之前别人用多久了,我这有台刚入手不到一个月就坏了,连成本零头都没收回来~
http://www.ch ...

反正是二手的买来就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