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o不开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3-05-02):
同行拿来台510,说不开机,其他什么也没说,靠。
插上电源,电流0.00,没待机不触发,以为遇见通病了,这个机器的TPS51125容易烧,
拆机测3/5V电感没电,打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短了,直接烧机
发现网卡发烫,拆了。。还是短路,你妹妹啊。。这两天火大,五一没假期啊!
在烧么没发现,只能慢慢来了!仔细观察了下板,断开连锡点PAD3006,
测电感不短了,原来南桥坏了,悲剧啊!直接BGA,换南桥HBM的,
打阻值没短,上电。。。,还是没3/5V,看来是TPS51125坏了,换上电压出来了,待机0.01,还是不触发啊。。郁闷!这机器的BIOS也易坏,以前修过几台,直接刷了,没变化按开机键还是0.01A。。。
测了EC和南桥的条件都是满足的啊,难道是桥坏的(这桥的我从料板上拆了重植株的),直接换了个买的新的,兴高采l列的换上。。希望是美好的,结局是悲剧的
没办法,一步步来吧,也下班了!管它个鸟
第二天早上,上电路图,仔细的分析上电时序。。。待机时的开启信号一一测量,当测到SLP_S3#_3R时,没电压,打阻值10,明显不正常

看去了蛮多地方,直接上电烧,摸到U18芯片发烫,拆了,阻值正常,这个是PCI槽的供电的吧,不管了

上电,触发电流0.4A多,不动了,你妹哦,CPU电压也出来了啊不跑吗啊!换了个U还是一样的,查VRMPWGD高电平,查PLT——RST#没电压,简单查了下南桥的各供电都满足,难道是桥坏了,他奶奶的。。遇见奸商了!直接再拿了块自己平时拆下来植株的HBM换上,开机电流花花的到了0.7多,上上内存,电流到1点多外接没亮?哈哈,这个机器必须要接内屏才会亮机的
,拿来接上,熟悉的HP出来。。烤了下没问题,装机,
开机,刚出LOGO就掉电,开了几次都一样,这时什么情况???最后再开,白屏了,你妹哦,玩人啊!真是流年不利啊!拆机查屏接口。。。1,2脚0V,不短路,看图,经过Q9026控制过来,

Q9026 的G 0.8V,S 3.3V,D级0V,看来是管坏了,换上,开机清晰的HP出来了,烤机一下午没问题。。。。没相机,拍不了照。。。

网友:
大笑   无语 换了3次桥   要我才不愿意换3次  最多 2次  不行换板子  不过 LZ 写得很好  这么硬的骨头都吃了下去  厉害

网友:
修的吐血,五一了,没假期人也火气大!别的机器修好了,这个板的桥也好找就慢慢搞了

网友:
所以维修的要好东西,你不确定的因素时,最好使用新芯片,免得把自己绕晕了,平时自己拆机下来的芯片做好整理

网友:
芯片不知道好坏 也郁闷  有时  好的桥  换上去坏了的也有

网友A:
现在测试的15块钱的南桥 质量确实不咋的,遇到很多了,整个市场就这样,多做几个就习惯了 !我曾经做了三个才好,本来是掉电的,做了一个,不开机,做了第二个不认硬盘,第三个才好,不要拍砖,不要怀疑我的BGA 水平哦 ~~~~

网友:
换三次桥,LZ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B:
LZ真有耐心,0。4几的时候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真有耐心,0。4几的时候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吗?

还有个电压没出来吧,忘记了,不知道是1.05还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试的15块钱的南桥 质量确实不咋的,遇到很多了,整个市场就这样,多做几个就习惯了 !我曾经做了三个 ...

就是相信自己的BGA,还有判断所有才做了3次啊,这年头芯片很多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U18是南桥旁边的芯片吗最后是换了 主板到屏幕主供电转换的场管能亮机的吗

U18是PCI卡槽的供电吧,取了没关系的,这个都没人用的,看见那个卡槽全是灰,主要难点还是这里,取了之后才开机触发上电的,后来再换南桥好的

网友:
LZ白屏有可能是屏供电引起的,我这里也有这么一台白屏。我看一下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谢谢LZ的提醒。

网友:
那个新南桥,可能是被你烧鸡弄熟的吧,SLP_S3#_3R.这个是信号,用烧鸡不妥的

网友:
logo 掉电 和白屏  一定是屏接口问题么  还有其他原因么

网友D:
楼主是经过培训的吗

牛X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经过培训的吗

牛X呀

培训了几个月,就是学会了基础电路知识和看电路图,其他的觉得没什么,到是靠自己看论坛和一些网站和自己修机子摸索的,可能我培训的学校不好吧,其实这个还是要看自己努力的,刚学什么都不会不要急,你看多了就会了

网友E:
你买的南桥是测试好的那种还是全新的。全新的好像贵1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南桥虚焊咯

哥哥你没看见我说南桥短路了吗?网卡短路了吗?U18也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南桥是测试好的那种还是全新的。全新的好像贵10多块

南桥很少买,偶尔买一些用的多的,像HBM,FBM以前这些都是拆板的多,桥便宜。。一般都是买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换南桥就行了吧 判断南桥短路也可以打网卡插槽PCI-E脚的对地阻值吧

晕死你,直接侧到去南桥的3V短路了你还还要你打PCI?我是换了南桥,但是那南桥不良换了3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