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进系统windows界面死机.....

楼主(2013-05-02):
联想F31进系统windows界面死机..测试硬盘无坏道,重新做了几个系统,还是死机...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显卡啦,这是很常见的

网友:
硬件问题,换下内存试试,把所有外设拔掉,不行用示波器打下CPU和显卡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南桥  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我比较幸运  碰到的机器简单    是光驱坏了

网友:
拔掉光驱就好了  亲